一体板上电后灯管自己点亮,麻烦大家帮忙解释下。

楼主(2012-01-14):
电源一体板,只要通上200V电后就会在灯管的高压一侧一亮一灭并反复。但只在灯管高压侧亮一小部分,灯管大部分不亮。
或者用表笔接触OZ9938的第10脚也会出现上述现象。想知道为什么,麻烦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view/5474bbf77c1cfad6195fa798.html

网友:
高压电源控制管坏了。

网友:
高压电压不稳定吧,改个高压看看

网友A:
高压控制电路,建议直接改高压吧,方便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控制电路,建议直接改高压吧,方便的很

这款一体板是高压端输出20V电压,一般的高压板是输入12V,请问怎么改啊?

网友:
这个没有修过,真的不好意思。楼主

网友:
通用高压板有10-30v的很好弄

网友:
四灯小口高压板 通用超强 超宽电压大功率四灯小口15-24寸 10-30V
一口价 15.50 元
淘宝上到处都是

网友:
查一查,板上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谢谢大家帮助 还是查明一体板故障看看 实在不行再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