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用什么杀毒软件比较合适啊?

楼主(2012-01-14):
各位大侠,我的电脑比较老,只有768M内存,老笔记本了。用什么杀毒软件比较合适啊,本来内存就小,不敢用大的杀毒软件……各位给推荐一个占资源少点的杀毒软件吧,最好是免费的,破解版也可以,谢谢啦!!!

网友:
免费的360,很好用!

网友:
只用360安全卫士就可以了

网友:
360 占内存多不?我的内存比较小的……

网友:
杀毒软件都比较大的,我自己的电脑都不用杀毒软件

网友:
就用个360吧,,,

网友:
最好不要装杀毒软件,要装就装正版的,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发午餐”!

网友:
不要用360的  占内存     还是Q管家吧

网友:
杀软都是累赘,我一直都是裸奔,从未中毒。但是之前用杀软用用电脑就变慢,没事还来个病毒。
我用的是还原保护

网友:
还原保护?是不是中了毒就GHOST?

网友(点评):
那要看你怎么用了,你不能从网上下载乱七八糟的软件啊。就算中了病毒重启下就没了

网友(点评):
光有杀毒软件有什么用,有杀毒软件就不中毒了?还是在乎自己怎么用

网友:
不用杀软,怕怕呀

网友:
去卡饭论坛找找吧!(国外杀软)

免费的有Avira(小红伞)、AVG、avast,单选其一再加个金山卫士足矣。

赛门铁克企业版客户端也不错(SEP12.1),免费的,就是开机有点慢。

网友A:
自己不浏览不良网站就不会中毒  要么装个冰点还原好了  一般电脑不怎么会中毒的  我08的安装系统一直裸奔

网友:
老机器随便去那个单位找个序列号,然后用微软自己的,免费也不错。

网友B:
还是用avast比较好,占用资源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不浏览不良网站就不会中毒  要么装个冰点还原好了  一般电脑不怎么会中毒的  我08的安装系统一直裸奔

裸奔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avast比较好,占用资源少

嗯,这个不错,我今天试了,好像占内存确实少

网友(点评):
选择比较明智,杀软有个差不多就行,avast占用资源小,确实适合你的电脑

网友:
楼主高人啊,我先收藏了

60kv.com 快播电影 92kmv.com 看美女图 44hb.com 百度影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