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接到一个七彩虹的主板, 没有CPU核心供电 大侠来看看

楼主(2012-01-14):
CPU供电芯片是RT8802A,查1脚EN没有电压,跑到一个电阻是(R757)是主板上标的,电阻上标的是C10不知道电阻多大 电阻的另一端是12V 另一端没有电压 这是不是个降压电阻啊!问这个电阻多大?再问芯片的工作条件能说下吗? 小弟学主板维修都半年啦!没有什么进展,哎。。。 悲哀啊

网友(点评):
c10是182的 工作条件 VCC VID en 报个饼哥的远程 能学到东西的

网友:
精密电阻查一下资料吧

网友:
另一端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
直接更换此芯片

网友:
芯片换啦还是不行

网友:
再跑跑线,看EN脚是不是还接着三极管

网友:
故障修复 从CPU的外核电压那拉个1.2V的电压 主板跑码C1 显卡又坏啦 供电芯片找不到APW7120 直接客户换显卡吧 没有价值去修的板子 真不知道客户怎么想的 哎。。。。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挺你

网友:
你才半年,我都一年了,小半桶水

网友:
先查电源IC的各相工作条件:VCC,VID组合,VTTpwrgd(en)
如过工作条件满足,查输出控制上下管的引脚有无电压,没电压,IC坏,有电压查CPU供电各项上下管。
如果工作条件不具备,或者其中一个不具备,炮仙。下面跑到什么就只有你知道了。

网友:
找张图纸去研究 这不好说 因为很多东西多大只能找同样的板子去量

网友:
你是从外核拉的1.2V 到EN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