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奇怪现象,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2-01-14):
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今天下午去装路由器,那电脑直插网线能正常上网,测网线也是通的,但是把网线插到路由器WAN口上路由器上的灯就是不亮,换到其他四个网线口里通过路由器直连电脑也不能上网,  把一段网线一头插到电脑上另一头插到路由器WAN口路由器上的灯就能正常亮,这么但看网线和路由器都没问题,但只要一到一块就不行了,会是哪里的问题啊,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你指的是什么灯不亮?

网友:
那你有没有换过路由器试过那

网友:
路由器的问题或者是路由器设置问题

网友:
换个路由试试吧

网友:
这是里原创经验区,发帖请发到相应板块去。谢谢

网友:
网线线序错误。

网友:
会不会ip冲突啊

网友:
没明白说的什么?

网友:
我看了5遍,才有点明白楼主的意思。“网线”这个词模糊不清啊,要看那条插在路由器的WAN口不亮的线是什么线,比如:从MODEM的WAN口出来的?从别的交换机或路由器出来的?从电脑网卡出来的?交叉线还是直通线?长度有多长(超过50米差的网线就够呛)?接头接口质量也有关系,有的接头在不同接口接触不良。说的笼统,不好判断。换多几根线或换个路由器试就知道了。

网友:
网线或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换个路由器试试

网友:
路由的问题大一些,换路由吧

网友(2012-02-14):
应该换个路由器试一试

网友:
看这么多换路由器的,我那个去哦,LZ已经很明白的说了,用网线把电脑和路由器WAN连接正常,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什么灯不亮也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