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2 单桥主板不开机,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2-01-14):
     一个AMD2 单桥主板,能开机不跑码,压桥能跑到7F  ,未加显卡,,因没有BGA返修台,所以在电脑城的维修点,做了一下加焊,20块,做了就直接拿回来了,测试不开机,强制开机不跑码,通电后,桥就开始发烫,3.3的稳压只有3.1V ,做BGA加焊之前为3.3V,  做BGA加焊之前测桥前后各电容均正常,做了后,前后大部分电容短路。我也是刚刚才修主板,各位大侠,是不是做加焊后,桥挂了,  。。桥为NF4-N-A3 ,这种桥做加焊有什么要求吗!!

这个就不是短路的问题了。。。90%是桥坏了
這種橋不易加焊, 容易短路. 上面溫度比融點高1,2度, 底溫260度左右.

网友:
桥局部短路,重做或植珠。

网友(点评):
橋掛了,只有換掉.

网友:
桥挂了.给别人做还不如自己做.又能练手还不花钱.

网友:
桥短了   没有价值了

网友:
就20块,挂了是合理的。
桥坏了,难道做桥以后没有试一下吗?觉得是你告诉人家要加焊一下桥吧,所以人家才没有帮你上电试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网友:
这个你要看下他加焊温度达到多少,无铅的珠还是有铅,估计桥挂了

网友:
这桥挂很正常 没啥说的
我做10个坏6个 这种单桥

网友:
  桥挂的可能性 很大

有同感,如果加焊后通电时间很短,还有在重植后OK的希望,但毕竟很渺茫

网友:
连珠了,或桥G

网友:
20我是维修人员 随便给你吹一下 拿走  肯定事先给你说好 只是加下热 什么都不管

网友:
这个想修好用的时间长一点的话,拆下来重植一下球。

网友:
肯定是桥挂了,换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