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C3KS UPS面板指示灯正常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2-01-14):
一台山特C3KS,拿来的时候接电无任何反应,检查发现两颗3845损坏,更抱紧后接电后充电正常,面板指示灯也正常,就是按开机无反应,请高手分析一下还有哪里还有问题,全的除了控制板没办法检查,其他的零件都查过没有问题。

网友:
你有接电池么。好像不接电池是无法开机的,维修的时候要有块充电板作为电池使用。

网友:
问题已找到,原来是开关到电池铜皮断线了,放大镜下都无法看出来,飞线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