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E 1400 求解啊

楼主(2012-01-14):
客户拿来的是时候是暗屏,直接加焊显卡  可以显示了可是出现了好像是BIOS密码 问客户 客户又说他没有设置密码,真晕了,求解啊

补充内容 (2012-1-15 18:40):
非常感谢大家啊,机子现在好了,呵呵 多亏了大家的建议 打电话给客服 帮算出的服务码

网友A:
能焊出密码来???

是客户设的吧

网友B:
这个是BIOS的密码,其中硬盘也有密码。先问清楚了,不然硬盘得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焊出密码来???

是客户设的吧

     我也不知道啊,这样的问题还真没见过啊

网友:
现在的客户  很多不老实

网友C:
那你是不是全部装起来出现这个画面的,我遇到过戴尔因为光驱问题导致这个画面的

网友:
管毛啊,开始是不显的,再叫他加钱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BIOS的密码,其中硬盘也有密码。先问清楚了,不然硬盘得换新的。

可以先把主板上的BIOS电池放电后再看看,不行的话这机器在之前一定有设过密码,或之后设过又人为的关了密码。用他原来的密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是不是全部装起来出现这个画面的,我遇到过戴尔因为光驱问题导致这个画面的

光驱  我也拿掉了

网友C:
现在是裸机测试的吗

网友:
这个需要解595B密码 典型的DELL常出现的问题 论坛有这解密软件自己搜索就搞定了。 不必慌小问题

网友:
很给力

网友:
我也以前遇到过  郁闷

网友:
提示有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裸机测试的吗

   不是  我加焊显卡看到显示了我就装机了,装完发现就是这样了打算明天在拆出来看看  现在硬盘光驱我都拆了的

网友D: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981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9811-1-1.html

   这帖子我有看过了,我的情况比他跟糟糕,连输入密码提示都没有

网友:
这应该是客户自己设定的密码,客户不记得了。好象要解密码芯片

网友:
加焊 不会加出密码来吧   应该是以前设置的密码  用算号器算一下 能清除就清除了  不能清除就刷BIOS

网友:
可以打电话给DELL,有可能不是客户设置的密码,可能是笔记本被锁定了。以前遇到过,把图里的那个号码报过去就可以了,不收费的
当然有算密码的也可以试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之前也是不亮,搞了显卡亮了。有密码,用户自己设置的~

网友: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现在不管是谁设的密码了,只能解密了

网友:
现在的客户很不老实,之前也遇到过,有理说不清,还是修机之前让客户签一个维修注意事项的单子

网友:
又不是一头疼的客户,想办法解吧,没办法就给他

网友:
LZ好了 说下

网友:
DELL的有算号器

网友:
有些客户i是这样,碰到过拿回去没声音说原来有.装系统就声音好的.
sony上面声音调节灯不亮也说原来好的.MG官网下驱动装上才好

网友:
加焊不会加出密码的。我修过好多1400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