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L液晶,闪屏,电源板,高压板,灯管都没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2-01-14):
如题~联想LXH-GJ15L液晶,闪屏,电源板,高压板,灯管都没问题,目标已经确定了,是驱动板的问题,表面几个35V330UF 电容全部换上35V470UF,问题依旧,于是不接屏,直接把信号线插上主机,然后外接2跟灯管,只见灯管是 一闪一闪的,大家注意,我用的是好灯管,电源板,高压板都是新的,这就确定的百分之百是驱动板的事了,闪的时候屏幕有图像,而且正常,电源指示等是绿色,只是灯管闪!按键也全部都换了,拔掉按键板的排线也试验了,不是按键的事!难道是MCU出问题了?图片是网上的,和我的驱动板子一模一样,请教各位!

网友:
你35V的电容是电源板上的吧,屏闪是什么样的闪那,是背光闪还是屏幕闪

网友:
不是,就是这个驱动板上的电容,你自己看图,图是网络上找的,不好意思没空拍照!电源指示灯是绿色,是灯管闪!按键都换了,不是按键的事!

网友A:
联想这款15寸的显示器驱动板坏相当多  我这样的坏板 有20几片 不光是灯管闪的 还有很多红绿蓝自检屏的 还有白屏的  建议买个原装板换上吧 真找不到原装的 用通用的也行

网友:
这样的双排线 30  45线的通用驱动板比一般的通用板还贵一点   还是用原装的比较好 神马线都不用改 直接换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这款15寸的显示器驱动板坏相当多  我这样的坏板 有20几片 不光是灯管闪的 还有很多红绿蓝自检屏的 还有 ...

通用板的话,这种2个排线接口的不好找吧,主要还是想修修这个板子,有处理过的给个思路!

网友:
这板MCU坏是通病,现象就是不定黑屏

网友B:
有條件還是刷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條件還是刷一下程序看看。

这板子的 MCU 程序论坛里哪个哥们有啊,有的话给我发一个,我刷一下看看!

网友A:
你找一个旧的驱动板 拆一 MCU 就行了 找不到旧的去买一个 去网上搜索吧 应该有卖的

网友:
先搞好MCU的程序,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的 MCU 程序论坛里哪个哥们有啊,有的话给我发一个,我刷一下看看!

我記得我發布的MUC程序合集裡有這個。你找找看吧。

网友:
mcu,原装版,通用版那样划算就换那样呗。加焊下MCU试试,因为我之前有碰过白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我發布的MUC程序合集裡有這個。你找找看吧。

敢问您的那个帖子 地址在哪 我去找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个旧的驱动板 拆一 MCU 就行了 找不到旧的去买一个 去网上搜索吧 应该有卖的

随便找个MCU? 那里面的程序也不对啊!

网友:
MCU确实是通病,我修好多台这个机器了。

网友:
闪屏,你测一下驱动板去高压条的ON/OFF电压稳定吧,不稳定刷MCU看看,稳定就直接换个高压条.

一矢中的!

网友:
都是高人,帮顶。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命啊..我这有上次跟你一样情况的..刷好正常的MCU

网友:
很多时候就是找不到MCU程序搞到很多机要改板..真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