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M95显示器,通电没有反应ME4542

楼主(2012-01-14):
一长城M95显示器,通电没有反应,经检测是一个ME4542八爪管子被击穿,为了避免意外问题出现,找到两个LD4606管子同时替换两个ME4542,经拷机1天没有问题,让客户提走。不到10天,客户又把显示器送来,还是原来那个位置的管子击穿,我晕了.........肯定是其他位置有问题,但是哪里出了问题?由于自己刚开始学习显示器,还是菜鸟一只,请师傅们指点!谢谢。。。。。。。此显示器为两个高压包,两个管子
显示器

网友:
加條高壓上去這樣還是比較好點。

网友:
来人帮忙啊

网友:
高压条上推动高压包的八爪块坏还是建议不要换,换它后面的高压线圈也要换的,换了时间不会太长的,直接换高压条吧

网友:
可不可以用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改一下。
同意楼主:
5.0
腾达电脑1
同意楼主:

网友:
15一条高压条,换了快捷

网友:
为了让客户用得开心,我建议还是改个新的高压条吧,不容易返修

网友:
最好改高压板,返修低点

网友:
你的高压上的高压线圈应该也不好了 有过流的嫌疑 最好换个高压条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不亮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灯管的电流把高压拉坏的!测下灯管的电流!有没有拉狐!

网友:
我们高压板坏一般直接换通用的,电源高压二和一的就改线,也换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