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装机心得≈

楼主(2012-01-14):
从事与笔记本的维修已经快3个月了。
现在基本学会了,拆装机,芯片的焊接,植球。
好吧现在来说说我的这段时间,拆装机的心得。
♦首先拆机之前看下笔记本机身的成色,损坏程度,并记下来,这个其实也很重要的因为无论你是帮人打工还是自己开店,修好以后,机主发现了机身有损坏,你又不知道,这下就要吵了。
♦然后第一步要拆电池,不要拆了半天,才发现,电池没有下,就算好的机子估计也给你搞坏了。
♦看下D壳和盖板的螺丝的分布,不要看丢了,看丢壳就挂了。
♦拧螺丝,去光驱,还有要注意,光驱下面的螺丝,新手特别注意。
♦D壳螺丝拧完了,能去的去掉,转C壳拆键盘,有的是有的卡子,有的是先拆压条的,自己掌握。经验会告诉你的。还有,一般键盘下面都有屏线,看下它怎么走的。
♦键盘拿掉,就是拿C壳了,C壳一般都比较难的,因为C壳下面一般都是卡子卡住的,弄得不好,卡子就断了,一般从上面,用手指甲慢慢撬。听到轻轻的嘎的一声,你基本上成功一半了,慢慢划,不要急。
♦C壳拿掉以后,就是主板了,有小板,看下有没有必要拿掉,然后注意下螺丝的分布,主板上的螺丝少,但是不好找,所以一定要记住。
♦好,最后一步了,拿板的时候,有的时候,拿不掉,不要急,慢慢试,用手放在板子下面,慢慢撬看是不是有螺丝没有下掉,还有就是音频口那边卡住了,还有就是接外显的粗螺丝。
总结:慢慢拆,不着急,肯定会有办法的,不然他怎么装上去的啊。

亲,祝你成功。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拆机  电脑最基本的  哈哈   慢慢来

网友:
道出N个新手的心声

网友:
上网本10寸的键盘没有螺丝下面用类似双面胶的不好拆。。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  我不久前拆坏了一个键盘排线。

网友A:
刚学习维修   好好学习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只要自己不用蛮力,那个一般都在上面的,用镊子撬开一边,用手指在里面慢慢划,
键盘线都是是伸张性的,只要你不猛地一拉,一般不会断的,
就是猛地拉,一般都是可以拉掉的,有些卡槽做的很人性化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学习维修   好好学习一下   谢谢楼主

有上面不会的,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下。

网友:
上面点评的,先拆C壳再拆键盘和先拆主板再拆C壳的的机器,当然有,
比如C467,C466
我上面说的都是常见的,给新手看的。
那这么不让新手区拆那还有IBM老款的T系列,R系列,,估计拆好了,装一下午都装不好。
机器千变万化,核心只有一个。

网友:
晚上写下装机的心得与技巧。

现在正在上班。

网友B:
如果机器不坏 楼主是否敢拆呢

网友C:
主要是装的时候罗丝难搞,有时装上了,后来发现是下一步骤才装的,又要拆了

网友D:
其实笔记本多拆几次就有一套自己的经验了,没什么难度,难就难在分析故障

网友E:
拆机木有一点点难度,只要晓得拿螺丝刀的就可以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机器不坏 楼主是否敢拆呢

新机都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装的时候罗丝难搞,有时装上了,后来发现是下一步骤才装的,又要拆了

嗯,,

下面我会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笔记本多拆几次就有一套自己的经验了,没什么难度,难就难在分析故障

说的也是。
我写的只是给那些新手,分享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机木有一点点难度,只要晓得拿螺丝刀的就可以拆

牛人。

膜拜。

网友:
≈装机心得≈
装的顺序,大致相同。
主板,C壳,键盘。转D壳拧螺丝。(常规的)
有几点注意:
♦主板放到D壳了,就是拧螺丝,上面说了,记错就行了,没有记,记不住,只能凭经验找了。
♦还有就是注意,线:蓝牙线,小板线,硬盘线,喇叭线,触摸板线,特别注意就是有些机型,线是在在C壳下面的,粘在下面的,就是特别注意,不要等整机都装好了,发现没有声音,就悲催了。
♦下一步就是各种插线。屏线,开关板,当然某些机型光驱是吸入式的,要从里面插线。
♦好,放键盘,用卡子给它卡住。
♦捏C壳,沿着边沿揑,当然这个步骤可以放在前面。
后面就没有注意了,不拧花螺丝就行了。
装其实感觉壁拆要简单多了。
慢慢来,不要着急,越着急越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机都拆过。
为什么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机都拆过。
我说的 是,,没有过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