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电源导致卡机嘿嘿

楼主(2012-01-15):
客户拿来一台DELL的小鸡子。。。。。。。。问题是用他自己的电源进系统卡机,在滚动条的时候就卡了。。。。客户说已经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了,因为他自己换了个电源就好了{是一个很长的家伙}。省事嘿嘿。。直接拆下电源看下有木有爆电容。TMD一个都不爆。但还是一股经换完了,还是不行,再把整流桥拆下来一看心里有底了嘿嘿,引脚氧化了。换了一个功率差不多的搞定。。。。。。。。。。。。。。。大笑三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网友(点评):
桥堆发热大,所以引脚容易氧化,一般那种DELL的翻壳的机上很长的电源那个容易这样,有的只要剔除氧化层重新焊下就好的!

网友:
奇怪啊。这是什么原理啊  。。

网友:
特定的电源不好替换只好修啊.

网友:
二极管脚氧化,造成供电电流下降啊!!!

网友:
电源会导致进不了系统?好奇怪

网友:
好像是电源拖不起负载一样

网友:
楼主的钱赚得也太快了,千万不能让机主看到呀。

网友:
我也觉得是虚焊,不过楼主当着客户面换东西是对的,这样可以多赚点,如果只补焊一下,估计只能收10块钱

网友:
整流桥一个脚被氧化了,就等于少接个脚,这样的话直流后电压偏低点,文波也变大,电源当然工作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