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G硬盘

楼主(2012-01-15):
WD160G硬盘一开始做的移动硬盘,后来不识盘,换了个硬盘盒还是不好用,后来我换在笔记本上使用正常,用HDTUNE检测硬盘很好使用了176小时,这是什么原因从新格式化过在硬盘盒上怎么都不好用

网友:
有可能硬盘盒的供电不正常,或者USB的接口供电低了,接在台式机后面的usb接口试试,或者用双头的usb线

网友:
换个别的硬盘在试试,看是什么问题
如果还是不认的话看看供电的部分,220V转换的适配器。

网友:
  你换过盒子了 估计是你的主机的USB有问题吧

网友:
USB供电电流达不到!!!

网友:
硬盘盒之类太差或者 主板USB口电压不够

网友:
如果外接电还不行,就是硬盘盒质量问题

网友:
台机硬盘不要做移动硬盘

网友:
学习学习

moonbao -5 严禁灌水

网友:
台式机的硬盘做移动硬盘是不太好,你外接电源试度,应该是电流电压的问题

网友:
还是放在笔记本上用吧  把笔记本上的硬盘和 移动硬盘里的硬盘在做工上是不一样的  后者有防震设计 不光是盒上的物理防震 在固件上也有防震设计

网友:
我也有个用老笔记本硬盘加合做的移动盘,在有些电脑上不好用,等别在那USB输出电压小于4。7V的机子上,常认不到盘!

网友:
外接单独的硬盘盒供电,如果还不行的话,换个质量好点的硬盘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