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測知小型三極管掛了

楼主(2012-01-15):
如DTC144,114等若壞了,多數是擊穿開路嗎,請指點謝謝

网友: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万用表测的不太准,万用表测一般是三段或两端击穿、有阻值就是坏的。

网友:
多数是短路的多,用在电源电路上的易坏(开关电路)。

网友:
把三极这插在万用表三极管档里看看它的数值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