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1-15):
家里有个电源,竖着能开机,横着又不能开机,装机箱里也不能开机,这是不是说明电源有短路了或者漏电什么的
电源

网友:
应是电源有虚焊,你要确定是电源问题才行。

网友:
不一定,检查电源接口是否正常?电源主板是否有虚焊之处!!!

网友:
把主要元件都加焊一下吗?

网友:
呵呵,遇到一个新的长城电源跟楼主的一样状况,还以为是主板问题,当时大惊,没来得及细品,客户拿去换了...至今迷惑

网友:
换个电源不就知道了?你这个还维修经验呢?

网友:
这样的电源一般都是20针插口松的故障 稍微一动就接触不良 就不工作了 用尖嘴钳子 把口大的夹一下就好了

网友:
遇见过20针插口虚焊的情况,总是莫名其妙死机蓝屏,无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