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联想410A有3,5V不触发.

楼主(2012-01-15):
同行发过来的主板,LE4 ,有3,5V,不触发.开关电压有跳变,EC的2脚也有跳变,同行说换过新的南桥和EC芯片.
     仔细观察能发现按开关以后从待机0.003到0.004.经过简单测试后发现15V这个电压没有,它的产生电路是由5v经过两个升压二极管,PD15第1脚5V正常,2脚0V,3脚4.7V,PD14第2脚1.48V,第3脚0.12V,DL3是0.03V,怀疑是PD14,PD15坏了,但手上也没有这种管子换.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不好意思,忘记跟大家说了,PD14,PD15测阻值是正常的,这机器像有很早以前进过水.

网友(点评):
重新测试一下PD15的2脚电压和DL3的电压一下,这两个都没有电压可能性不大。DL3的电压是3VPCU的电压驱动端的。3VPCUY有没有正常。

网友:
从你的测量数据上来看
PD15坏的可能大
换了试试吧

网友:
pd15第二脚对地阻值多少呀

是啊,PD152脚对地短的话,断开PC181、PC152量一量就可确定PD15?

网友:
顶一下 等待高手

网友:
DL3 只有0.03V吗?   对这个深表同情     DL3  情绪很稳定

网友:
 刘工,板子修起来没?实在找不到这俩二极管,去买块一样的料板吧,我是佰刚

网友:
你可以把pd15和pd14拆下来量,
红表笔接1脚,黑表笔接3脚,
红表笔接3脚,黑表笔接2脚,,两组的阻值应该一致,,大约在200-600吧。

网友:
水平有限,分析不出这电路是怎么能产生15V的,不过要判断PD14 PD15的好坏很简单,直接二极管档去测就行了,从你的电压数据看PD15的23脚肯定是坏了的,换管前你先测下10V那是不是对地短路了,管的替换可以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去组合换,参数上影响不大

网友:
二极管都不会判断吗/

网友:
有台一样问题的进水E42,去看看是不是15V不正常

网友:
他这电路是从5V升到10V在升到15的,通过二极管和电容的充放电来进行升压的

网友:
是不是p15第二脚对地了 要不不能0v呀 或p15坏了
那10v也要有 pc18 pc152没坏吧

网友:
先把15V负载断了在测试,还是没有的话换二极管。 3VPCU 5VPCU有的话 问题在二级管和电容。

网友(点评):
这是拿的啥武器,红龙=====对,就几个元件换下,15V就出来了

网友:
经过上述分析,坏的零件多的

网友:
来看了下大家明白了这个电路的工作情况,只是楼主怎么不把全图传上来呢?

网友:
把PD15周边的三个电容跟PD14互换一下,参数依旧PD15坏!反之电容坏!

网友:
请教楼主,15V电压 10V电压 怎样参与触发的?这两个电压有什么作用,DL3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不知道论坛怎么了,从大前天开始,进来以后很多乱骂,所有的图片都看不到。发贴也发不了,
签到也签不到。只能回复和浏览贴子,并且所有帖子里的图片都看不见,还有很多乱码。
希望那位看到给管理员说声。

网友:
PD14与PD15互换一下再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