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联想E260开机进入启动选项

楼主(2012-01-15):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E260的机子,开机就进入启动选项,CMOS电池放电后,头一次能进入系统,后面还是一样的故障,BIOS刷过、IO换过、南桥补焊结果一样,新手不知如何处理,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进BIOS更改设置

网友:
什么故障呀,我都还没有看明白?

网友:
不用键盘的时候会不会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不楚的,BIOS引导顺序调下,不行换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