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供电问题

楼主(2012-01-15):
我们在修液晶显示器时,如果电源板彻底坏了,用什么方法可以知道驱动板的每个针脚的供电是12v,还是5V,还是3.3V。?

网友:
看电路图或找旧板对照

网友:
一般的电源板1000UF电容是12V,470UF电容是5V,那个角连着这两种电容那个角就是12V5V,3.3V开关一般是电源板也程序办接口那有两个细线的,一个就是ADJ一个就是NO/OFF,你找下有个线接了个三极管进入IC中的就是NO/OFF,要是找不到就随便飞其中一个上,不会烧的,两个钟肯定一个是!

网友:
看电路和滤波电容的耐压值,耐压在25V的就是12-15V的高压板供电了,耐压10V的就是驱动板的供电了

网友:
耐压在25V的就是12-15V的高压板供电了,耐压10V的就是驱动板的供电
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通用电源版针脚都有标的,12V,5V,EN ,GND等

网友:
看电容25V的就是12-15V的高压板供电,或看标识

网友:
照旧板子上的来

网友:
看驱动板上有没有标识 没有标识就看电路接的电容 一般电容都和电压有个匹配关系  低压电路电容的耐压值一般高出电路电压四分之一 没有几个电压 一会就能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朋友指点。

客气了,大家一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