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TOM N230换成N270可以不

楼主(2012-01-15):
昨天接了一台山寨本 插电源就打表 拆出来发现CPU的上端管被烧坏 跟换后发现上端管 大电感和CPU很烫 把电感换了后管子和电感不烫了 CPU还是很烫 想换个CPU试下 手上只有N270的 把N230的换成N270可以不 有谁知道啊 知道的说下谢谢了!!
cpu

网友:
可以 一般 大厂的BIOS都会支持 不过小厂不知道了

网友:
那针脚定义一样吗 不会烧了吧
反对楼主:
5.0
wugaoshang
反对楼主:

网友:
可以的,上上去试下

网友:
预祝LZ代换成功,试好了说一声!

网友:
好的 谢谢了 等下换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