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01-15):
一块2代盈通主板,开机跑码正常,过一会检测卡乱闪,重启再开开不了机,过好一会再开正常,就集显,内存,CPU,肯定是主板问题,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压有问题

网友:
南桥 BIOS   北桥散热

网友:
可能是电容滤波不足的问题

网友:
可能IO有虚焊或时钟有问题

网友:
灯闪 注意1.5V的供电。。

说的有理 上次我在桥那1.5V供电 换了一个不同型号的MOS 之后就会闪 之后取下来重新找了同型号的MOS 就不会闪啦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就一句话就叫别人帮你找问题 各电压量了没 我看出那句话 你就只会用排除法确定了个主板问题建议你送修自己别瞎整了 以免问题扩大化 人为问题更难修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1/0问题,换了试试

网友:
新人问怎么刷BIOS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