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22 显示器 一直待机等亮怎么处理呀

楼主(2012-01-15):
LCD 22 显示器 一直待机等亮怎么处理呀

网友:
你什么数据都不提供,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没检测到主机信号。

网友:
检测灯管是否好  不行外接个高压   在不行就驱动板了

网友:
看看驱动板吧

网友:
外接通用驱动板看看

网友:
说的太笼统 别人一下不好帮你处理  能说说你的显示器以前修过没有 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换没有换过高压板驱动板等

网友:
检查主机和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