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A770-US3 斗地主死机

楼主(2012-01-15):
各位同行 大家好
本人一块板子  技嘉 GA-MA770-US3  搭配的 AMD 3600+ 双核   RADEON X700 128M 显卡 双条 512 667HZ 内存  ST80G  SATA 硬盘

问题 是 这机子开多长时间都没事  只要一玩斗地主 或是打会游戏 就会死机 或假死机(也不是一运行就死 ,有时候一把还没有斗完就死 .有时候能玩一个多小时 才死机 .比如说 正数着秒呢  就没有反应啦)
内存换过  硬盘换过 CPU换过 电源换过  风扇新的  只有显卡没有换过试了 依各位同仁 的经验 是什么问题

CPU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但内存测量AD的时候 有2根导通  并且ATX插座的 1  2 针对地导通

网友:
可能真的要换显卡试试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这种情况

网友:
你还有主板和显卡没换啊
貌似显卡的问题机率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内存AD本身就有两根AD是接地的

网友:
多谢 各位的答案 让我不解的是  听歌 就是开着酷狗 听歌 有时候也死机  只要不 听歌 不玩斗地主  干别的一点问题 也没有  还有就是 ATX插座的 1  2针导通无阻值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显卡吧,显卡一发热就虚焊啦

网友:
兄弟,你的机器100%是显卡方面问题(可能硬件,也可能dx,多半硬件),一看就知道。那个欢乐斗地主,现在也是要3D加速才行的。你可以试下老是斗地主应该不会。

网友:
散热的话排除 这显卡散热片 不错 就算没有风扇 不玩大游戏也应该没有问题  除非就像兄弟们说的 硬件的问题   板子呢 以前就换过一个CPU附近的场管  还是高手换的
我补个图 file:///D:/1.jpg file:///D:/2.jpg file:///D:/3.jpg

摄像头不行 多包涵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以前修过这样故障的板,北桥性能不良,换了一个桥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声卡驱动呀?

网友:
2根AD线                           你参考吧!

网友:
换显卡吧,前几天我也见一个显卡导致死机的。

网友:
扫描下硬盘吧,十有八九是有坏道了。我弟弟的电脑以前用酷狗就死机,查到最后是硬盘有坏道。搞死人。

网友:
我也有一片,一玩游戏CPU供电部分的线圈就很烫手直到死机(北桥加焊过,没解决)!没找到问题望高手解决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这个X700是不是红色的?这种卡显存很爱坏,换了吧

网友:
答案五花八门,楼主要当小白鼠了,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后答案发上来

网友:
会的 这要感谢各位兄弟的支招啊

网友:
硬盘的问题 排除 我换了3个硬盘啦 第一个 500G 前8.5% 有坏道和色块  屏蔽了用  不行  第二个160G 14%---25% 有问题 屏蔽了用 不行 第三个 80G 全盘一个块也没有  还是不行 我用过的软件有 HDDL THDD  MHDD DISKGEN  PQ DM   以前一个IDE 80G 的 测了一遍 让我判死刑了  后来 又用 THDD HDDL  给救回来了 现在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X700是不是红色的?这种卡显存很爱坏,换了吧

显卡的问题 可能大  NND今天开了一天了 听歌  地主  一次也没有出问题  我这里电压的问题 不会存在

网友:
各位兄弟  我的机子出现新症状啦  今天上午 玩着麻将 黑屏啦  但麻将依然在继续 三万 五饼的   这更说明 兄弟们所说 的 显卡  问题  年前 不弄啦  今天晚上就回家啦 各位  新年快乐

网友:
不解决给用户过年啊?我遇到过,听酷狗会卡声音死机,更新显卡解决!intel的集显。无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