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无线路由器为什么只能连一个无线设备啊?

楼主(2012-01-15):
有一台水星MW54R的无线路由器,接上电信的宽带猫后,在路由器里设置好上网账号、密码,台式机插1口(一共有四路出),打开无线功能、加密等。台式机上网正常,但无线的上网只能用一个设备,开2个设备就会切断信号,2台设备都不能用!为什么?路由器用的IP是192.168.1.1,设备由DHCP指派分别是:一、192.168.1.100、二、192.168.1.102、三、192.168.1.103(不同的3个设备手机笔记本)。是不是宽带猫也要设置啊?

网友:
宽带猫是不用设置的,你恢复出厂设置,再设置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宽猫与无线网卡路由器IP地址一样造成的?

网友(点评):
不会的,宽带猫的IP是由网络供应商分配的。

网友:
l路由器本身的问题吧 我感觉.不行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将设备的各个DHCP固定设置一下,不要自动分配的试试看。

网友:
太烂,换一个好的。

网友:
MAC被器由阻止防问INTERnet

网友:
宽带猫初始化了也不行的化就必须换

网友:
应该是路由器的事情。。。

网友:
有二台无线同时上网信号中断时,其它用网线上网的机器能上网吗?

网友(2012-02-26):
路由问题,换吧

网友:
路由坏了,换个路由吧

网友:
MAC地址绑定一下呗

网友(2012-10-23):
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不行就改成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