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PME-S2主板开机断电

楼主(2012-01-15):
今早接到一块技嘉主板。一开机就断电一开机就断电。查了好久都不知是什么问题。哪IO换了。桥加焊了。还不行。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点评):
断电看绿线是什么电平 高就是主板保护 低就是电源保护

网友:
看下6520有没有坏,这很容爱坏

网友A:
保护了吧..先查查电压

网友:
保护了,你看看内存供电方面的故障

网友:
重点查一下CPU供电吧

网友:
首先排除是12V的问题还是开机电路的问题,,重点看12V,,尤其是cpu供电上管

网友:
强加点看看各项供电都正常吗。那不正常就修那。这种问题好修。

网友:
论坛里面有这个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吧..先查查电压

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