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A8DC主板)原来8400显卡换HD2400,会进系统前锁键盘,换回8400还会锁吗

楼主(2012-01-15):
华硕Z99D(A8DC主板)原来8400显卡换HD2400,会进系统前锁键盘,换回8400还会锁吗?

8400显卡门了,分辨率停留在640*480,无法更改,换系统也不行,看中HD2400,换这个显卡要刷BIOS,大家都说会在进系统前会锁住键盘鼠标,进系统后就正常,那么,换回8400显卡还会锁吗(BIOS已刷到认出HD2400的情况下),各位大虾帮看下,今天就会收到板了,谢谢!

网友:
我试验结果是换回8400不会锁,但是锁键盘问题不解决客户一般不能接受的,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谢谢楼上的支持,今天收到货就安装上了,之所以换HD2400也就是这电脑只是普通办公,不玩什么游戏,2400能满足了,然后说下,在用8400的显卡下,按F4进入BIOS模式,把坛子里提供的ROM刷新了,然后就是大概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就成功,自动重启,OH YEAH!我在8400的状态下试了,换了新ROM键盘鼠标也是能用的,正常,只是,8400不能再像往常的那样为我服务了,还是换下吧,插上HD2400,顺利的屏幕有显示,因为我在没刷新ROM前插2400是屏幕无显示的,能正常开机,这次都刷好了,当然得工作啦,来试试大侠们说的开机前会锁键盘鼠标的情况吧,我在开机状态下,按F2,有反应,能进CMOS设置,但是按字母和英文都没反应了,按下电源,再按F4,进入BIOS设置,也可以,再试试键盘,OH YEAH,光标能用,回车也键也能用,这就是说,在用这个显卡下,还是能支持以后再刷别的BIOS的ROM的,现在正常使用中,谢谢大家的支持,特来汇报!温度也是相当低,24度,附件是截图,主要是我不玩什么游戏

网友:
刷的方法:

首先自己Z99D的机器的硬盘拔掉  我给你的BIOS程序解压后 放到U盘  U盘插到Z99D的机器上  开机马上按F4  进到F4 出现 3盘符 ABC  C盘就是你的 U盘 选中U盘中我个你的BIOS程序 回车  选YES  自动刷新 大概2分钟  刷完 会自动关机  证明你刷新成功了   换我的显卡前 记得把风扇清理下 硅胶点上  更换显卡记得电源和电池都给拔掉
记得刷新程序的时候别把机身电源拔掉了

注:
本文来自: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1091&highlight=

谢谢会员 hairui688  的 无私奉献!

网友:
请问你给的bios刷了锁键盘不

网友(2012-02-22):
哥  我怎么下了 刷了后 开不了机呢

网友(2012-04-25):
真悲剧~~~你确认步骤都对吗?   应该是哪里搞错了。。下载不要用迅雷。。直接另存为。不要用迅雷加速功能。。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2012-11-14):
学习中,想换卡

网友:
按你的步骤操作下来,依然键盘不能用!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3-02-10):
谢谢楼主好资料,请问楼主显卡在啦买的给个地址。                                                                                                邮箱:wcx_789@sohu.com

网友(2015-04-17):
用编程器刷进去 还不是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ROM大家,本人亲测无误,Z99d 的

刷了 没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