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偏色

楼主(2012-01-15):
刚接来一台清华同方显示器,故障是偏色的。第一次遇到这些问题,没有任何思路。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VGA线...VGA座子,,,屏线..LVDS接口...

网友:
清华同方的偏色 很多是驱动板的故障  建议着重 查一下你的驱动板 不防用通用板点一下你的屏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把mcu芯片脱焊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