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HDA5I Pro板子上的AT9173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2-01-15):
这块板子上的内存供电由两个场管提供,Q1 D极由橙线供电,Q1 S极连Q2 S极,Q2 D极提供VCC电压,同时Q2 D极经一个电阻提供辅助电压1.25V,内存供电有了,但还有一个AT9173,它是什么作用呢,只见它和内存插槽旁的小电阻相连,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补充Q1和Q2的G极电压由一个低功耗四运算放大器(AZ324M-A)提供,
请问AT9173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内存辅助供电

网友:
辅助供电是由场管经一个电阻提供的,且经过跑电路发现AT9173和辅助供电脚没有相连,也没有找到连接二者的元件

网友:
有人说是上拉供电。确定它和内存插槽旁的排阻相通,看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内存供电有了还要上拉电压有什么意义 呢,网上说“上拉电压的作用是保持信号的稳定,提高芯片高电平时带载的能力。一般上拉是内存主电压的一半,”
也就是说没有上拉电压内存也能工作,就是不太稳定,容易死机蓝屏,是这个意思吗?网上也有的说是超频用的,到底哪种说法正确呢

网友(2012-02-18):
内存的总线供电。常见的芯片有:RT9173,RT9199,W83310等。

网友:
那就是给内存供电的  3.3和1.25

网友A(2016-06-16):
有没有图纸上传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纸上传一份!

内存的总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