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的硬盘给锁了,高手们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楼主(2012-01-15):
富士通笔记本的硬盘给锁了,高手们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网上有些方法,方法太复杂了,哪位高手有什么好的经验的,先谢过了,是串口硬盘

网友:
楼主指的锁是不是硬盘加密了

网友:
,是的,硬盘密码忘记了

网友:
要刷固件吧

网友:
找个PC3000解密快得很,

网友:
没办法解决 硬盘密码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硬盘解密本来就麻烦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硬盘吧

网友:
PC3000貌似可以搞定

网友:
你帮顾客解密能收多少钱?! 报多了顾客垃圾的还要骂你
就和他说密码没办法解的。换硬盘。要数据的话要开盘。跟他说数据部重要的话就要不开盘了。。很贵的华不来。你看 你是多为顾客考虑啊。他绝对不会骂你,(:
你要不好意思最多开盘少收点钱

网友:
沒有辦法,只能換硬盤,十一樓的兄弟說的很清楚

网友:
我有一台也要解密的。

网友:
说的太好了,你为顾客着想,他不应定会理解,简单的换盘比较好

网友:
没PC3000不好操作的。
还是婉转点告诉客户换硬盘比较好。

网友:
是啊   如果解不开 要么换硬盘  要么数据重要就开盘了   正常报价呗

网友:
有PC3000中文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