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并口笔记本硬盘,拆出来装系统。

楼主(2012-01-15):
老本系统坏了,我一试光驱也是坏的。还不支持U盘启动。
我想只有拆出来装系统了,那么如何和台式主机想连又如何分区呢,请教下各位。

网友:
有转接头的,分区那你就照常分呗

网友:
没转接头不好办了..古董级别的了

网友:
不是维修的吧?维修的会没有硬盘盒?或3.5IDE转2.5转接卡?也没IDE转USB线??

网友:
有不有古董级的硬盘盒?用那个就OK了。呵呵。

网友:
太老了就别分区了,不然就不启动

网友:
买个转换接口,平常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转接头5块钱,分区和台式机一样,但是克隆完必须弄到笔记本上解压,hp有些机型,台式机克隆完弄到笔记本上就不启动了

网友:
弄个USB的光驱装装呗,省得拆硬盘了

这个主意好,有设备都是好。

网友:
  看看可以网克不.

网友:
有转接口的。。接了后。就和台式机一样操作了

网友:
弄个转接口,连上就成呀
其它的一切照常

网友:
有移动硬盘盒也行,如果是惠普的本,很容易在台式分了区 在笔记本不认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