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2060WA 维修一例

楼主(2012-01-15):
产品类型:LCD                       故障现象:无显,灯闪

对外机种名:L2060WA                   PCB板号:715G3327-1
不良点位:U401过孔不良(RTD-SCLK)

电路原理图和不良现象图片:

分析检修:1。此机器初检故障为无显,灯闪,测量电源板输出5V正常稳定,检查主板3.3V ,1.8V正常,测量
U401振荡正常,供电正常,复位电压正常。尝试重新烧录软体,提示烧录失败。遂将检修目标转移到芯片间的通
讯状态上,重点检查U401和U501的通讯连接上,按图纸上标识,这两个芯片间通讯有三路连接,当检查到标识
脚为RTD-SCLK的引脚时,万用表电阻档显示其中阻值为300欧,正常应为0欧,用一连接线,将两脚连上,故障
排除。
2. RTD-SCLK功能脚通讯,由于主板板材不良,造成两芯片之前有阻值,使机器在正常工作时,芯片间无法正
常通讯,造成机器无显故障。

网友:
大哥厉害 就是哪找的图纸  可否分享分图纸

网友:
这个应该是联想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