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版号la-3571p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2-01-15):
机器是进水的,拿来一看pu1处腐蚀,当然没有3v 5v 待机,这个我最喜欢修就是传说中的点火回路,修啊修终于秀出了 3 5v,但是高兴啊,待机001,按开关002 003跳变几下就7秒钟左右掉电到001,再开机依旧,然后用热风在pu1那块加焊,就触发开机了显示了还进系统了我高兴啊,可是装上开了几下再开有那样了,测ec的复位 供电 晶体换过了 还有 开关 0n/off也有正常跳变 发到南桥的两个信号也有btn 和rsmrst那两个,无语中,加焊就可以开机下,过会就不行了 还有就是 pd26到ec的102脚在图纸上是通的,但是板上不同,发现图纸和实物有点不对,我搜索d43 d44既然没有,我把 pd26到ec的102脚连通就把那个ec-on给拉低了不接就好好地蜗行可能就是没有接吧,有这个板子的朋友可以测下这两个地方是连接的吗,帮忙分析下接下来的还有纳西信号要测,acin这些也是正常的ec 和充电芯片已经换了故障还是加翰开机

网友:
有电压没有产生啊。。。。看看SPL3,SPL4.有跳变没有。。

网友A:
查工作条件,你有图纸吗?

网友B:
看完有点晕.板和图不符合?找正确图查呀!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没有跳变。,所有都指向南桥,现在无语中,可是开机起来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完有点晕.板和图不符合?找正确图查呀!

图纸上标的办好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工厂设计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工作条件,你有图纸吗?

你可以先看完我说的,就知道有没有图纸了,还有就是现在该有的信号也有了,现在怀疑南桥但是开机正常的时候都正常啊,所以不好怀疑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C:
南桥进过水没,搞南桥吧

网友:
南桥进过水的必须重新焊

网友D:
那就把SB重做了,不行就换

网友:
耐心些,找断线吧。这种机器进水后断线的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把SB重做了,不行就换

终于放下不心中的疑惑加焊南桥ok,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进过水没,搞南桥吧

奇怪的是南桥竟然没有进水,反而是南桥的问题 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