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40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2-01-15):
联想x40不开机故障,待机电流0.006,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max1845,4脚有16供电,无3.3和5伏电压输出,测量on1和on2脚无电压,考虑是开机芯片问题,测量tb62501f,57脚和34脚无电压,并且连接两个供电引脚的电阻都正常,尝试从开机芯片周围的滤波电容上引16v到57和34脚也无法开机,哪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待机电流过小了,电压没有出来,查查I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就换

网友:
   57和34是一条线路.查vregin16这条线路电压正常不啊!

网友:
查tb62501的工作条件,条件满足了,还不出3v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查TB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