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显示器19寸,型号:T9V 通病

楼主(2012-01-15):
今年下半年修了3台新蓝的显示器型号是T9V,都是没接VGA线的时候能正常显示无信号输入,接上信号线满屏的竖线横线。故障点为驱动板上的U203(一个型号是1117的三端稳压管)坏掉了,正常输出是3.3v测得只有1.8v左右了,换掉就正常了。通病来的,修了3台了,新蓝的显示器市面上卖的不是很广,看到论坛里没人发过此类故障所以发上来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1117.你测一下,看输出多少

网友:
值得学习啊 感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都没有听说这啥牌显示器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1117有很多种电压的,你确认新机器上测得是3.3V? 我记得好多那里就是1.8V的。你用1117ADJ换的,还是1117 3.3V换的?你换新的以后测过电压吗?  这故障是不是原本1117虚焊,你换新等于补焊一样的效果,然后好了。

他是一个三端稳压

网友A:
新蓝 在湖南卖的是最多的.

网友:
4楼说好像很有道理,或许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同意四楼的看法,1117是可以输出好几种电压的

网友:
最好还是用分压电阻计算下,免得把芯片烧了!

网友:
喜欢新蓝的电脑 上学的时候一直用新蓝 用着还不错  现在也能修新蓝了 碰到类似的现象不防用一下也免的走弯路

网友:
很多板上都有两组电压啊,3.3     1.8         我看你那旁边还有一个1117啊,那个输出是多少伏啊?如果是3.3那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啊。。。。。。。。。

网友:
不是虚焊引起的,修了3台都是这样按以前常规的修法是有两组电压3.3v和1.8v的,修第一台的时候补焊过,后来换掉1117s就好了G极电压为3.3v,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4楼的想法和我想的一样在修到第二台的时候我特意先加焊不行,换掉后就行了,昨晚看到大家发的讨论我今早又把显示器拆开,把U203换成1117ADJ的管子,显示器会闪横线但很少能看的到图像,原始故障是满屏的横线竖线,我又换过来1117s就好了,没有电路图,还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补充一点,原来的管子是1117ADJ型号的

网友:
学习了。没有电路图就是不给力啊。只能修着看。危险啊。

网友:
通病就好,以后有参考了

网友:
这个好偈是1.8V的吧。

网友:
应该是1.8的..故障点不在此..不过还是不明白换了为什么能好..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新蓝的显示器   先学习了

网友:
顶你呀兄弟。1117是通过电阻可以设定输入的吧?新手不太确定。

网友:
还没遇到过 我最最常用的就是换驱动板 然后换下来的 可以卖钱钱 是原装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我也遇到多次,真是通病了

网友:
应该是。1.8v吧

网友:
路过看下,共同发展

网友:
很想长城的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蓝 在湖南卖的是最多的.
是的,湖南卖的是最多。新浪潮代理。

网友:
很少碰到这种显示器,记住了,以后碰到好用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新蓝的是第一次听说的

网友:
我也没有听过这个显示卡,哈哈!!!

网友:
这个管子还是比较好换滴 收啦

网友:
没有看明白呀!有谁能最终确认一下呢?

网友:
我也有台机器也是自检正常 插上VGA都花屏,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通病故障。。。。

网友:
1117上面都有标识的一般有3.3和1.8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