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85WD不通电

楼主(2012-01-15):
一台联想D185WD不通电,拆开测量12V仅3.4V,5V仅1.23V,更换817,431无效,电源芯片也换了也是一样。会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先断开后面电路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光耦看看

网友A:
没认真看贴!817不是光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认真看贴!817不是光耦吗

我还以为是IC型号呢。那换电源IC看看

有空养养鸡 -5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下IC工作条件,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