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W173A显示器程序的刷写

楼主(2012-01-15):
瀚视奇HW173A显示器,故障是接上VGA线提示没信号输入,换通用驱动板点屏正常。判定为驱动板故障。驱动板是RTD2120L+RTD2025L方案,请问大家,这个驱动板可不可以用乐华的2025程序进行刷写呢?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不要问。自己刷下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是不可以的,,

网友:
跟我以前求助过的板子不一样。。

网友:
这些最好不要牟然去刷,我曾打电话到瀚示彩晶售后去问过,他说是不可以的,他说必须要有专用的编程器才可以,否则刷后没法联机了。而且说售后都没办法刷,要寄回厂里才能写。不知是不是售后骗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可以的,,

谢谢“维修公司”兄台,看了你很多贴子,信得过单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