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众成的主板不能用U盘做系统

楼主(2012-01-15):
今天拿着U盘出去给人做系统,到客户家一作发现众成的主板不能做系统,又回去拿光驱,郁闷啊!!!

网友(点评):
太老的主板是不支持的

网友:
什么芯片组啊

网友:
说详细一点什么问题,是不是你的U盘不兼容,量产

网友:
哪块儿板儿呀?是不是你没调出来啊?

网友:
很正常
现在还不能完全把光驱扔了

网友A:
你的U盘做成的是Usb_zip的,还是Usb_hdd的呀?这很关键的。或者主板不支持?

网友:
我的16G的盘坐一个量产,一个HDD的都!还有个30M的小区坐DOS!

网友:
你没调好吧?

网友:
只遇到过dell的

网友:
看看你的主板能不能识别优盘这是关键

网友:
杂牌主板BIOS不支持,不支持就不支持吧,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只要可以引导,装系统就简单了。

网友:
已经提示u盘的界面了,但是一回车选择就出现一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U盘做成的是Usb_zip的,还是Usb_hdd的呀?这很关键的。或者主板不支持?

是USB。zip的,但是已经显示u盘的启动界面了。进pe,一键ghost什么的,回车之后出现一个错误就是进不去

网友:
你的U盘是什么系统

网友:
主板的芯片组是什么,
U盘是量产的还是U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