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感无双波,求解

楼主(2012-01-15):
各位高手,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CPU供电管有双波,但电感却无双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教。(主板供电复位正常,不跑码)

网友(点评):
说了半天 就是条件都正常 不跑码呗?四总线 BIOS 网卡 IO 桥

网友:
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现在是什么故障,你说清楚点呀

网友:
我晕,第一次听到‘双波’这个词,等楼下高手解释。

网友:
电感一边应该有一边没有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无显示。BIOS也刷过。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都不说。怎么帮你解决啊

网友:
呵呵,5楼果然是资深人士,谢了。不过,这板到此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