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上拆下来的高压电源一体板能点亮笔记本灯管吗

楼主(2012-01-15):
新手请教高手问题,12V的输入的液晶电源板,可接4个灯管,有个笔记本暗屏,现在想点点看,不知道行不行,会不会爆炸啊?

网友:
笔记本一般是一灯,最多是两灯。

网友:
一闪就灭,而且程序不对,看不到图像

网友:
不能正常点亮。笔记本的电压一般都要19V的

网友:
只能看到一亮就灭了,因为灯管不一样,产生的电流就会不一样,笔记本的灯管电流小,这样的话,高压电流就会保护了,再说四口的不可以单点,综上,是不可以的

网友:
正如你们所说,一闪就灭谢谢

网友:
检测下灯管坏了   直接换掉

网友:
还有可能是背光正常 但是屏幕因为驱动问题显示全黑,我觉得可以不接液晶试试

网友:
把多出来两口短接。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