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FK981 WT 这个电源板 那几个线的接口定义谁告诉我

楼主(2012-01-15):
方正 FK981 WT 这个电源板 那几个线的接口定义谁告诉我一下 谢谢了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下,再跑下线不就差不多了吗?能有多少线,就两三根供电线和两三根控制线!

网友:
供电  地线 信号  3根线好找吧   信号线一个一个试也能试出来  哥哎

网友:
这个也要问,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的这个主板应该拍个接口处的图片,一般来说要用万用表测量接口处对地的电压值。这种高压电源板定义:12v 5V OFF/ON GND  ADJ   基本就是这个样的。要是改通用驱动板只要接12V GND OFF/ON 就可以了,5v可以接个2W 68Ω到地作为假负载(有些板可以不接,具体视电路而定)

网友:
就几条线跑一下线路就OK了

网友:
你看一下吗,有的板上写有的,12V。5V。3V。接地,就这几根线了

网友:
这几个接口定义很好找的吧

网友:
这个很好找吧,地线,供电一量就出来了,还有开关,调光的在PCB板上走线是很细的两根,可以试出来

网友:
12V 5V 地OFF/ON ADJ 就这几条线。。。。

网友:
同问啊同问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87448

网友:
信号线一个一个试也能试出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448-1-1.html这个杂试  可以说说吗  谢谢

网友:
我晕了,自己量不就行了啊,还问

网友:
电压  开启  接地   控制,,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