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K983A开机一亮一暗求助

楼主(2012-01-15):
开机能看到无信号字符,亮一下就灭了,3秒后又能看到,如此重复。指示灯也随着闪。接上主机,在亮的一间,能看到桌面。但向右移3分之 1.测12V5V正常,高压电容在一年前换过新的,没有反常,请求相助。

网友:
搂住可以说得详细点吗或者上个图片之类的

网友:
改个电源板试试,怀疑电源帯载能力差了

网友:
测测开关板按键的电压。开机后拔掉开关试试。还不行。估计驱动板坏了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是按键漏电多,我修过好几台。

网友:
开关那个按键有问题,,,楼上说得对

网友:
显示器上面就那么几块  电源板没有问题  按键测一下  外接个高压试试  在不行改个通用驱动板侃侃效果

网友:
典型的,不是高压问题就是灯管问题,你怎么不测试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按键没问题,去掉也是那样。补焊高压变压器也不行。以前修的高压电路出问题一般亮一下再也不亮了,这个能重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