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2-01-15):
一块技嘉GA-M61主板不过内存。单桥的,桥加焊了。IO换了。主供电都正常,是什么问题了,高手指教下

网友(点评):
看内存的工作条件 供电 VTT SPD SDATA SCLK

网友(点评):
最好有图纸,查下桥上的scl和sda这两个信号

网友:
先看内存和插槽是不是氧化、损坏、压下桥看看是否过、建议!我不是高手!

网友:
建议刷BIOSS   和换个CPU试试   我还是不是高手

网友:
测内存几个供电和AD线!

网友:
如果是我,就先刷BIOS  然后再打下内存阻 和 时钟 , 不行再搞桥

网友:
AMD的CPU如果出现不过内存优先更换CPU,AMD内存控制器在CPU中。

网友:
测下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些我都试过了。BIOS刷了。桥做了,CPU也换过试过了。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氧化。桥也焊过了。应该不会是桥的问题

那就不知道了、等你知道答案要告诉我哈!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是不是桥本身坏了

网友:
技嘉主板刷个BIOS看看

网友:
部怎么懂啊~~~路过~~学习一下~~看看各位怎么说~~

网友:
你这个板是不是跑C1代码,不管上不上内存

网友:
代码多少,内存的工作的基本条件查没查,内存是否是好的

网友:
技嘉的主板BIOS 容易坏,先刷个BIOS 试试吧!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修好说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打内存阻值  供电 电钟  系统管理总线有无电压 刷BIOS   换北桥

网友:
刷BIOS应该会好

网友:
查总线信号吧,可能性很大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这种要量一下地址线在说

网友:
内存不过这几招用了 真的是不好修

网友:
桥本身坏了话加焊也不会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