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USB接口不能用这和主板还有救吗??

楼主(2012-01-15):
今天去客户家说键盘鼠标用不了 去一看是无线的  USB接口插上鼠标亮灯无法识别硬件  我试了机箱前后USB接口都不能用  但圆口鼠标键盘可以用  只好卖套圆口的给他暂时用。他说以后再修。其它都正常。全部USB接口不能用这和主板还有救吗??

网友(点评):
查USB的工作条件,换桥,不愿意修的话, 有PCI转USB的卡,装一个,USB就能用了,

网友:
烤烤南桥试试

网友A:
楼主不是维修的吗?怎么都不知道呢

网友:
......................................................

a342155903 -4 严禁灌水

网友:
要换南桥了

网友:
是呀,楼主不是做维修的么。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南桥坏了。要么48M时钟不对吧

网友:
加下南桥 不行就只有换了

网友:
刚刚说掉了还有一种可能 bios里面usb禁用了  我就碰见很多   报个换桥的价格  调下bios

网友:
可以先打一下,USB的数据线的阻值,还有供电。。四个一起坏的话,基本上都是南桥。。。

网友:
全部都不能用,一般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呵呵,说得对了,先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楼主应该是 其他版块的 版主吧  呵呵。。

网友:
测USB口中的2跟数据线对地阻值.如果正常,重装系统则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维修的吗?怎么都不知道呢

楼主是电源维修的版主  每个人都不是全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电源维修的版主  每个人都不是全能的

小弟初来,哈哈

网友:
这个不好说,需要测量一下阻值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