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成功修复LED暗屏特殊案例的全过程,共同学习的进来了。。。

楼主(2012-01-15):
机型:神舟优雅A300-T45I3的)
故障现象:暗屏
   在对此机子展开功势之前,首先要热烈庆祝我的第一次光荣的献给了它(优雅A300)。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人生中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而我的第一次却打了长达几天的持久战,牛吧。(绝对个人能力,没叫伟大的哥哥帮忙哦)。
虽然第一次搞LED暗屏,但我没慌,心态很好,总不能因为一个MM换了身华丽服装,变漂亮,就不知道怎么那个了吧。。。你懂的。。
维修过程:
   看到屏到电路有个正方型IC,和电感、二极管,判断这就是升压电路了,升压二极管输入33V,输出升到78V,这电压怎么这么低呢,具了解LED不是要升压为20V才能点亮的吗,难道有特殊?(疑惑一)。
不管先了,找块好屏换上去,故障依旧。可以锁定故障点在主板没有发出某个控制信号,具了解,LEDLCD差不多,它的工作条件也需要VCC EN ADJ GND。不同的是LCD不接ADJ不影响高压条工作,而LED则不同,ADJ是升压电路的必要条件。所以结论是ON ADJ这两个信号出了问题。
   心中暗喜,心想运气真好,第一次修暗屏就拣到了便宜,只要找出这两个信号点,修复它不是小菜一碟嘛,实在不行像LCD一样,直接飞屏供电的3。3V就OK了。。。可事实总没有想象中的美,问题来了,此机I3的太新了没找到图纸和点位。而屏接口是30针的,这么多脚位怎么知道哪个才是ON 和ADJ呢。没法只能用排除法,方法是:用万用表测,边用本子记录,VCC3.3v+ VDD18V+ GND +差分信号(双六的)+连码片的4根线排除了,其中发现了如下可疑脚们:2根无穷大, 1根300多欧的阻值,这时脑中出现了一团迷雾,问号有2个:一、怎么屏接口有18V,而且是直接连通LED接口的,不是要通过升压的吗?(疑惑二
    二、怎么会无穷大,ON ADJ控制信号,打值应该是有一定阻值才对啊。
不管了,病急乱头医,直接飞了屏供电的33V分别到这三根可疑脚位,故障依旧。
郁闷中,一个暗屏居然搞不定,丢人,徒弟看着呢。。。没法,在陶宝花了8元买了A300图纸发现对不上,后来又问商家搞到了一份A300-T45的点位(我已经上传共享),打开点位,找到屏接口部份,如下图:
  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14LED_EN12LED_BKLTCTL(应该是ADJ),实测发现12脚正常33V,而14EN1。几V,哈问题找到,用点位图找到从哪发出来的修复它即可,对着该点右键选择相连元件,出现如下图:

  出现了高亮,蓝色是相连到的元件,发现只连到了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正面反面翻了个遍,没发现是哪个芯片发出来的,应该是北桥(集显)发过来的才是啊,可是点位图已经明显指明并没连到北桥,奇怪了,于是看了下屏线,1214脚的ENADJ居然为空脚,不会吧,竟然有这种事。(疑惑三)你说我怎么就这么背,第一次就碰到了这种奇怪问题,LED升压板按理这两个信号是必备条件呀,而此机子为空脚,那LED怎么工作呀,百思不得其解,在论坛发贴请教,唉林子大,但没人回答我,还得是搞自己啊,这时脑子出现了两种假设:
1、 难道此机型设计是用屏的供电33V做为ENADJ?但很快被推翻了,因为我已经换过屏了,而升压电路是在屏上的,如果是电路出现了问题,那换屏是能解决的。
2、难道屏线被上家调包过,或者1214脚的线被人拔掉了?但很快也被推翻了,因为屏线上还有胶粘住的,而只是暗屏,图像是OK的,如果屏线换了不应该暗屏呀。
   想呀想就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一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第二天接着研究,用万用表测呀测,突然有了个意外的收货,测到主板屏接口附近的一个精密电阻时,发现对地阻值为0,一般这种电阻都是检测反馈电流的,0欧肯定是有短路了,把它取掉,量后级看到它旁边有个QFN封装IC,型号为D6583,把电阻取掉,打对地阻值靠IC这端为0欧,再把IC取掉,再测电阻那端的对地阻为无穷大,正常,说明IC短路了,查了下点位图,郁闷,怎么这一片为空白呢,而主板上是有的啊?(疑惑四),请看:
  不管了,查了下该ICD6583PDF,不查还好,一查,之前所有的问题都找到了答案,看下图:

  从引脚定义及内部方框图可以判断出此IC原来才是升压芯片,原来此机子的LED升压电路做在了主板上,到了这里,之前的四个不韧而解。
疑惑一:为什么屏电路上的升压供电才78V
解释:我之前在屏电路上被误导以为是LED的升压电路其实是屏需要的升压电路,把33V升压为屏所需要的78V发也不足为奇了
疑惑二:为什么屏接口有18V供电,居然直接连通LED接口?
解释:此机型的升压原理是直接由主板的升压电路把输入进来的18V升压为20多为经屏线到达LED接口。(其实修好后,此电压实测在25V左右,当时就是因为D6583坏导致没升压成功,所以量只有18V。)
疑惑三:为什么屏线的12LED_EN14脚的ADJ居然为空脚?
解释:因为升压部份做在了主板上,直接由主板升压电路提供把LED点亮所需要的驱动电压,所以屏不需要ENADJ了,空脚当然正常了。
疑惑四:为什么点位图和实际对不上。D6583那一块全为空的。
解释:我想厂家已经把升压部份看做为屏电路那块,所以点位图就没标出来。
  迷雾散去了,那就好办了,定了个芯片D6583,闷,芯片7元,快递挨了22大洋,亏
呀,没办法快过年了嘛,不过速度还行,第二天就到了。换上芯片,悲剧又发生了,之前说的那个检测电流的电阻和我玩失踪,满大街的找寻不到它的踪迹,于是随便从主板拆了些同样检测电流作用的换上去,开机灯管是能点亮了,但是屏一直在闪,进系统后就暗屏了,不用想,肯定是那电阻的事了,于是疯狂的从主板找了各种电流检测电阻代换上去不行,尝试两个电阻串联,并联还是不行。唉我快疯了。。。更惨的事情再次上演,也不知道哪个该死的没事这么想我,我后一抖,在测量IC电压时一屡清烟飘了起来,再一看芯片革命到底了,唉。。。心里那个苦呀
   有点想放弃了,但是是以前一个徒弟发我帮修的,一个暗屏修不好说不过去啊,没法想到了改电路,像修LCD改高压条一样尝试着改个升压板进去不知道行不,现在只是个人大胆的想法,LCD改高压数都数不清,但是LED从没改过,也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但是狗急是会跳墙的,跳吧,不管多高,脚断也要跳过去。
由于文字有限,上传不了,所以分成了两部份,续集请看三楼

楼主以前在求这点位图,我忘记给楼主了,不好意思
真高手多多学习

网友:
学习了 这个我还没修过的LZ 你不可能 发个这样也说是灌水吧
学习了!
学习
led.是个好东西
还没修过这种情况,可以参考了。。LZ的RP大大的

网友:
怎么看不见一个图。。

网友A:
   于是从朋友那借了个升压条来,他说是拆之前换的LED屏上的。下面讲述一下LED改升压条的方法:
1、  先锁定升压条的VCC ON ADJ GND(这个修过LCD的都知道我就不再啰嗦了),把VCC也就是升压板的工作电压接到D6583的供电脚,在芯片旁边有个保险处。(要断开)
2、  ADJON连在一起,因为它们是同步的,一起接到这里,点位图是指望不上了,还是看芯片引脚定义吧,接到23脚,这个应该就是D6583的开启信号脚,实测果然为33V,所以猜测是对的。如图
3、  GND接哪不用说了吧。
4、  因为升压板的LED接口对不上,所以需要飞线,把升压板的升压输出25V(在LED接口旁边的电容正极)接线飞到屏上LED接口的升压供电脚即可。
  这个屏的LED应该为六组,怎么知道的,看图
所以需要从现在的升压条飞六根线连到屏的LED接口去。
所有线飞好后,蜘蛛网出现了,机子也亮了,看图

   心中逛喜,实验成功了,当然这样是不能交工的,为什么?是你,你愿意住满屋子蜘蛛网的房子吗,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把线飞好来,飞顺来,还要考虑这升压条放在哪,放不放得进去。
   看到原来升压板太长,所以我把没用电路板剪掉了一半,这样长度小了,便于安放,看图,搞好后的样子:

这时亮度很稳定,也不再闪了,装好机子收工。

   经几小时的测试已经稳定,可以收钱交工了。但是我要说的是修这台机子因为是帮徒弟修的没赚钱,纯属帮忙而已,你不信我算你看,我才收他一百二,芯片连运费去了30+点位图7+升压板+20+2天的时间,就赚了几十元辛苦费而已啦。但是收获了经验,下次再修LED就好搞了,原来怎么个原理都不懂,比较麻烦。
总结:LED
1、  LED升压供电不升压时为19V,正常升压为25V左右,发光二极管才能点亮
2、  需要ADJ,是它的工作必备条件。
3、  需要六经的LED灯反馈信号。
4、  新些机型把升压电路放在主板上,不是所有都集成在屏电路上的,这个要注意。
其实我觉得修机子就有点像办案查凶手一样,有时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往往可以在不经意间或通过一个蛛丝码迹可以贯穿整个案情,当然真相也慢慢的浮出水面。
注意:以上都为我个人研究出来的,个人理解而已,如有错欢迎指出,大家共同进步。
人生格言:技术是靠发掘问题--探索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中成长的。

楼主真是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2012-03-20):
楼主 神人!

网友:
一个精密电阻引发的血案呵呵

网友(2012-02-09):
小元件, 我一般是一脚焊上。另一脚玄空。 实在没有地,才折下来。如果不是它的问题,都是焊回去的。
估计这本本 再有人修的 拆开后会搞晕掉吧
大能

网友:
太牛了,复制下来慢慢看,还以为LED技术上会简单些。。。。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还以为LED直接换屏呢。多谢分享

网友(点评):
关键这种情况换屏也不会好的,看来还是LCD的好修啊

网友B:
关于LED方面的好贴第一次见到,赞!

另外推荐楼主善用小元件盒,因为从前也经常吃这种亏,自从用了小元件盒(我用的是7格一组的那种小药盒),小芝麻件什么的放进去,从来没再丢过。

网友(点评):
小元件盒还是很给力的,尤其是那种机器好长时间修不好,在那边放着的,如果没有元件盒,时间长了,东西都不知道跑哪去了,维修更费劲了,有这个盒子就不怕了,再长时间也没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LED方面的好贴第一次见到,赞!

另外推荐楼主善用小元件盒,因为从前也经常吃这种亏,自从用了小元件 ...

谢谢,是个好建议,以后是该搞个小元件盒了,掉东西不是一两次了

网友(点评):
电阻应该马上焊回板子,

网友(点评):
如果只有几粒电阻电容,都直接用透明胶带贴在板上,当然胶带不能太幼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在我贴子还敢灌水,胆子真大

网友:
好像可以直接把废led屏的升压部分给换上   改的线就少多了

网友:
楼主好帖子 以后修暗屏有了新的思路了

网友C:
请问LED_BKLTCTL是什么意思                 求解

网友(点评):
应该是跟ADJ一个意思

网友:
你还蛮搞笑的啊!楼主的技术很到位啊!

网友:
仔细的看了一遍,还没修过led的,这次了解了些

网友:
我是如此激动地看到此贴   因为没玩过LED  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威武!

网友:
楼主太强汉,我一直在看你的贴,都是精精精华啊!!!

网友:
每次看楼主的帖子 都是那么的收获丰厚  留个脚印 以后遇到问题了 再来仔细研究

网友:
好帖我还没有修过led的屏仔细学习了

网友:
熟悉led恐怕得一年以后大量过保的时候

网友:
问下楼主剪板子用什么工具?升压条当然比较好弄,液晶一体版剪板子用什么工具好?

网友:
上次也修过一个山寨上网本的背光暗的问题,从屏电路上飞了一条线给供电,居然好了!!

网友:
升压电路在主板E上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神州果然大品牌。这么难修。跟楼主这学习了。

网友:
很好 ,,特殊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于是从朋友那借了个升压条来,他说是拆之前换的LED屏上的。下面讲述一下LED改升压条的方法:1、  先锁定 ...

神马都是浮云,楼主这技术,这精神永远都不是浮云

网友:
见过我的一个“朋友加师傅”改过此电路,当时他也是研究了一会就弄出来了,本以为和LCD改的类似,就没有仔细研究,看了版主的帖子,才知道原来其中大有学问,呵呵,佩服这种研究的精神!

网友:
楼主很强大

错别字少点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LED_BKLTCTL是什么意思                 求解

AUO的LED屏亮度调节叫PDIM(脉冲调光)、VDIM(电压调光)

网友:
太牛B了,还是不碰为好..........

网友:
苹果的很多机器也是升压电路在主板上。

网友:
AMD版维修高手果然历害~~

网友:
...楼主好强大!以后有机会也试试。。嘿嘿。。

网友:
楼主太强了,我要好好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
修到过类似问题,是个苹果本,屏线接口处进水导致的,那个芯片具体什么型号忘记了。另外楼主修到的这片板,升压芯片用的是BD6583吧,印象中,sl400 升压条,用的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于是从朋友那借了个升压条来,他说是拆之前换的LED屏上的。下面讲述一下LED改升压条的方法:1、  先锁定 ...

想问下楼主。你用得这个高压条不是我们LCD通用高压条吧。是不是LED专用高压条啊

网友:
只遇到一次LED,没有修好,只有退给客户了,哎,这个方面欠缺啊,

网友:
图纸点图发上来共享下啊

网友:
看了LZ的贴子受益良多!也看得出你是个风流才子!

网友:
厉害啊,要论好了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网友:
楼主  写得很详细 对于没有修过LED的帮助很大啊

网友:
值得学习的一列啊,维修就这样,有的时候就是找到一些蜘丝马迹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写得不错啊,虽然还没完全看懂,我会努力学的。。。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收获老大了      以后多多发帖    支持到底

网友:
呵呵 楼主在主板上飞这么多线太夸张了 直接找个老款的LED屏 把上面的LED升压模块取下来 装到屏幕背面就好了   这样你最多只要飞1根线 信号部分可以借用屏幕的

网友:
看来LED有点麻烦

网友:
理论又增加一点了

网友:
那6组供电是什么意思?飞6个供电线?

网友:
楼主真是师傅级别的,也是第一次见识LED的知识,算是有个了解了吧

网友:
丢了个检流电阻,惹了这么大的祸,楼主怎么不用可变电阻慢慢试呢。

网友:
一般,修笔记本不如喜哥,修板卡不如饼哥, 发帖不如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