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520E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2-01-15):
一客户送过来的七彩虹N520E主板,5000+处理器不过内存;
我接板之后先上得根800的DDR2的内存不能过,之后我换了一根DDR2 667的就能过点亮进系统。我晕死了,一共送了三块过来另外两块都能点得亮800的内存。
菜鸟在这里请求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晕死了,上不了800肯定过不了啊

这板子是支持800频率的内存的!

网友:
呵呵,是不是不支持呀?

网友:
BGA伺候下桥

网友A:
BIOS清一下,或者刷下试试。

网友B:
CMOS放电,不行换CPU试试。AMD内存控制器在CPU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放电,不行换CPU试试。AMD内存控制器在CPU中。

你好谢谢 我刷过BIOS 换过CPU还是不行

网友:
恩 已经BGA啦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清一下,或者刷下试试。

谢谢 BIOS刷过啦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内存出稳定的话也会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