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开机灰屏,有背光无显示~~~非通病!!!

楼主(2012-01-15):
       前几天朋友说他老表有台V3000开机一长两短报警让我帮忙修修,我想不就加焊一下吗,就欣然答应了。朋友把机器拿过来,我一看开机灰屏。我说不是报警吗?他说他拆开用收按住显卡,开机花屏了一次再开就这样了。不过这对我们修本的,都属于一个概念,BGA显卡。
      拆机发现显卡已经被BGA了N次了,就给朋友说加焊或者重新做球的话估计都不会好,换个显卡好了。朋友说,没事交给你了,看着弄,能亮就好。心想朋友呢,就直接换吧,别到时候返修不好说。于是定了一个G86-631-A2。芯片到了,装上,开机,晕老样子!!我就给朋友打电话,朋友说他老表在人家那修过,人家修不好换显卡也修不好才让他找人修的。我大怒说,"艹,你怎么不早说"!结果朋友的一句话让我更郁闷,他说:“就你我还不知道,我要给你说实话了,你保准看都不看一眼就不修了。我同一你换显卡就是逼你认真修,显卡发过来了你不修也得修了”.我……,这是给我下套来着~~
       好了,不废话了。我记得拆掉显卡的时候检查了,好像没有掉点啊,我确定发的显卡也不会是坏的,毕竟从他那买显卡那么久了。再说,他老显卡也是这个样子。万用表打LVDS接口阻值,几根都是500多,全部正常,lcdvdd也有。

无语~~~正好碰巧示波器也坏掉了。没办法查LVDS的工作电压。如图~~
实测L4,L5电压均为1.8v,正常~~~

难道我发的显卡是坏的?????
拆掉显卡。仔细观察焊盘,确实没有掉点啊。看着看着发现有一个点好像有点不对,上放大镜。哈哈~~爽了,确实没掉点,但是点边上的线断了,估计上家修的时候托焊盘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就是点位图上的这个点

图上显示信号名叫PEG_TXP15,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干啥用的,既然断了,接上试试好了。用漆包线街上,重新植球,BGA上显卡,接屏通电测试,哈哈~~亮了!!!修复!!奉上点图和电路图
点图: V3000

网友(点评):
我真有点怀疑你这个案例,PEG_TXP15断线还能灰屏?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LCD坏 造成灰屏的,差点把我气死

网友A:
这样问题是不好查。还好楼主细心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人又细心,恭喜机器修好了

网友:
m456789那兄弟,我确实也不知道这个peg—txp15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可问题是我补了这个东西后及其确实亮了。

网友:
这个可以在北桥和显卡的周围的电容上可以测出来的,一边连北桥,一边连显卡,应该是显卡和北桥通信的,如果哪边阻值无穷大,肯定那边断线了,也不要把芯片取下测的

网友:
有时候修机如果按常规思路修了没好,还是要耐心的查查其它方面了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那不取下来怎么补啊?

网友:
显卡的不同信号线断路会出不同的现象,比如TXP15断线跟TXP14断线故障现象就可能不一样。深有体会啊。

网友B:
我哭啊,前天我也遇到个V3000,换了显卡故障一样花屏,早点看到这贴就好了,也是个方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哭啊,前天我也遇到个V3000,换了显卡故障一样花屏,早点看到这贴就好了,也是个方向啊

花屏的话应该给这些没关系把?你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正好提个醒

网友:
我前天也遇到一台DV2700的,换了二个显卡都是无显示,最后换板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问题是不好查。还好楼主细心

什么细心。只是不修没办法了,显卡都定过来了。不仔细修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卖出去。说实话,人吧,都是被逼出来的。

网友:
都习惯了,看到V3000就干显卡

网友:
呵呵,无独有偶,师父修的一台MSI 430 也是修显卡芯片时弄伤了一条线路,BGA都上了三次,弄到师父火大,不搞了,丢给我弄,我听师父形容的拆板后左看右看瞧著那刮伤的地方,拿起USB放大镜一扫,耶~~~断线了,补上后连BGA都省了,直接点亮,就这样赚了师父300块 RMB

网友:
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网友:
DV3000, 一接到,首先就是显卡了,如果换都修不好,就换板了。

网友C:
哈哈  楼主你朋友够狠的哈

网友:
换显卡必须仔细查看焊盘!

网友C:
晕,修好了还不知道是什么信号,不就是LVDS传输数据的差分信号吗

网友:
顺便把打开V3000点位图软件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楼主你朋友够狠的哈

呵呵~~我都气炸了。还好找到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修好了还不知道是什么信号,不就是LVDS传输数据的差分信号吗

没办法。才入行一年多点,那么多信号,咋能知道啊 。你是老鸟了~~菜鸟我是。还望多多指教。你能说说这个信号起什么作用吗?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但,还是问清楚原来客户都是怎么修的,这样,就免去了很多功夫

网友:
很牛B的。。。通病机器有时候也很难修的。。特别是二修哈哈

网友:
这个有价值,下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未必不是屏线坏了??

网友:
支持楼主,有时候就是一些小细心的事情,前2个月修一台断电的4416S也是的,上家没修好给我修,我第一眼就看到显存有点倾斜,显存重置就好了
另外前几天一个4411S,也是开机掉电,发现是屏线没插好,插好就OK了

网友:
弄这些就是 要细心呀,

网友:
楼主这贴给力   。。经验加技术   支持。。

网友:
其实老师傅,和刚做的二把刀,差别很大一部分就是体现在细心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