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通病电容的猜测

楼主(2012-01-15):
今天修了个三星R467的机器。电流跑0.177A。基本确定是小短路。
拆机   51125发烫      换51125查周边电路都无问题。  上论坛找图纸无果。
看帖发现这机器。有同样的通病。(电流跑0.18  南桥背后的电容微短路。 )还有电流跑0.3A也是南桥背后的电容短路。
论坛上还有外带照片的。安图片拆除同一电容无果。
我边挨个把电容拆了个边。 问题找到,机器修好
   的确是本机型的通病。但坏的好像不是同一电容。
  我怀疑是不是。这机器用的元器件太差, 所以经过硬盘长时间发热,元器件开始变质导致的呢?。。。。
  我估计以后这机器应该能修到很多。。。。。。呵呵

网友(2012-02-15):
不知道的话,很搞人

网友(2012-01-15):
我以前最喜欢修的机器就是短路机。现在看来,也开始难修了
想这样微短路的元器件是最难找的。。。。哎。本来现在机器就不怎么赚钱。像这样的机器就跟不想修了

补充内容 (2012-1-18 12:47):
下面2位反对的是什么 ,是说微短路的贴面电容,很好找到,还是反对我不想修机器。
还是赚分来的,就是想赚也不要乱反对,好不

网友:
是呀。微短的机器,比较难找,常用电击法

网友:
楼主有耐心呀

网友:
现在用料太少   就连电容也少了  是不怎么好修了

网友:
头痛的机器

网友(2012-02-15):
这种微短路的确很难找,不过找到通病就是电容的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
昨天修好个神舟上网本,接稳压电源主是一下短路一下不短路。最后用电击法找到了是屏接口附近的一个电容短路了。 电击法对付短路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网友:
微短难修呀 有时候还得靠运气

网友:
微短的机子一般也只好烧机了,要一个个的查,查一天也不一定能查得出来。

网友:
修不出來就換板子吧

网友:
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器的通病了啊

网友:
微短路一般比较难找故障点   楼主有耐心

网友:
现在机器 用料没以前那么讲究
现在是什么便宜就用什么呀
真是要苦了咱们啊

网友:
其实用心看那黑色的贴纸就知道是那个电容在漏电了。

网友:
电阻的问题,,楼主论坛找帖子。有人已经解决了

网友:
无极性电容也会坏么 我还以为短路了才坏

网友:
暂时还没修过这种通病

网友:
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