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1-15):
一台进水机,不开机,修的能开机。但是待机0.2安。太大了。能正常开机! 不想折腾了,不会把故障扩大吧?
求解。 应该是5V有漏电!
不开机

网友:
待机时摸摸主板, 看看有哪个地方发热异常.............

网友:
现在能正常开机 会不会把鼓掌扩大呢?

网友:
有没有放上电池 如果没有放上电池 迟早会出问题

网友:
会的,明显有短路,细心点查查哪短吧,应该有地方会发烫

网友:
0.2A肯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