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修了一天,终于修好。

楼主(2012-01-15):
微星G31 G41有通病代码容易档D4 刷BIOS必好!
第二个板子的确是通病 方在第一个内存位置为重启 第二个位置 卡83
第二块板子,是通病,刷就好,

网友:
应该是IO 根据vid组合来识别CPU供电是多少后在BIOS里显示出来

正解!

网友:
VID 组合不是全高就无电压,有个表的,你查管理芯片的资料就有,不过没CPU供电会连风扇都不转的吗?

你不知道?!GA的独特的风扇控制,还有就是如果上IDE硬盘,cpu和内存不过IDE硬盘电机不加电

网友:
vid从cpu发出,经ddr18v上接,过一个排阻rn4,连到6312,电压识别用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又经过一个排阻rn5,连到IO,这个因为找不到IO的PDF,8716和8718的都没找到,只找到了8716F但脚位不同,所以不知道IO要这个信号有什么用,猜测是IO想知道当前的CPU电压,最终参与测控吧。

网友:
G31M的板就是有个通病.BIOS容易坏,见你那样的我都是先刷的..其他的再考虑

网友:
MSI G31 我不知道刷了好多块了,时好时坏 看到就怕

网友:
修第二块板时,你应该先用简单的方法修啊,干嘛先加焊桥再刷bios啊

网友:
冒似V星G31的板蛮爱坏BIOS的

网友:
第二个我也见过,靠,有时D3D5跑不过,有时又突然跑过然后进系统死机,PE死机,当时没思绪了,怀疑内存供电问题,可是上拉正常,主供电偏大一点,不过人家说也是正常啊,BIOS还没排除,不过没编程器,那家伙太贵了

网友(点评):
编程器,不贵,我bios 之家买个才190元,包邮

网友:
我就是怕这个,时好时坏,

网友:
先软后硬,我一般都先刷BIOS,不行再去做别的操作。

网友A:
  对于V星G31 实在感觉头疼。 不过内存压北桥 就从没成功过。 刷BIOS 也几乎无果。 还有次我直接连BIOS芯片都换了,结果好了几天,后来又不过内存了。   请问下楼主,VID组合信号 必须不一样么 这个我不懂 .. xiexie

网友(点评):
VID 我也知道的不多,个人认为,VID0-VID4不能都为高电平,至少要有一个为低信号

网友:
全高就不行了吧,至少要有一个为低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V星G31 实在感觉头疼。 不过内存压北桥 就从没成功过。 刷BIOS 也几乎无果。 还有次我直接连BIOS芯片 ...

这种情况一般就直接换内存槽旁边的电容,还不行,换内存供电IC,以后北桥集成到U里面后,这种故障没得修咯,

网友:
第二块板:V星G31M3 V2 故障:上电不过内存跑D4,D5,反复重启10几次,能有一次进系统 说明BIOS读过了啊  怎么刷BIOS后就好了  是不是你的BIOS哪个脚脏了 或者氧化了 接触不良

网友(点评):
今天早上,我又试了几次,第次都跑码正常,bios 芯片我直接换了

网友:
呵呵,V星的板子就那样!我见过因为BIOS引起的掉电呢!跑到内存就掉电!以为桥虚焊做过之后,不行刷BIOS好的

网友:
厉害啊借鉴一下啊

网友:
看来V星BIOS是通病了,我记得技嘉BIOS很容易坏,没有想到V星也是一样

网友:
技嘉的BIOS容易坏吗?我还刚开始修主板一般不太刷BIOS,没想到BIOS那么容易坏

网友:
风扇不转你就要考虑IO了,因为IO管风扇电路

网友:
高人很多。又学到了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