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引起的惨案

楼主(2012-01-15):
本人一台海尔t621的机子前几天一开机风扇很响想着拆开清理一下结果把cpu一起拔下来了 再装好后就开不开机了 拿到修电脑拿去检测说是显卡坏了 就买了块主板自己装上了 结果还是开不开机 求各位大侠给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
不开机
反对楼主:
5.0
是人非神
反对楼主:
继续拆吧,自己修吧,我们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无可奉告。。

网友:
看的我云里雾里的!~~~ 只能告诉你 你发错地方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这里貌似没人回复的!

网友:
我还没看懂你描述的问题

网友:
直接原因,你下贱。让人家检测又不让人家修!
同意楼主:
0.0
Pc零下
同意楼主:
绝对性同同意。。。 让人检测不让人修。。活该。。

网友:
这个见过同行遇到同样的问题 把电池放到水里浸几分钟弄干后装上就好了 搞维修的都应该懂的
同意楼主:
5.0
范德萨
同意楼主:

网友:
呵呵 估计电脑脏了 要用洗衣机洗洗才可以。

网友:
呵呵 估计电脑脏了 要用洗衣机洗洗才可。。。。。。。。。。同意就对同意。

网友:
没看懂你写的什么

网友:
你买的主板有问题,你再买一块,千万别贪便宜,买好点的

网友:
拔出来前是否把身上的静电消掉,如果没消静电,可能身上的静电把电路板的元器件搞坏了..首先是拆CPU,一同拔起,那U可能刮坏,第二,主板也可能坏了...第三,显卡是不是也拔出来过?

网友:
你是换的整个主板还不好用吗

网友:
显卡坏了,买主板,不懂。

网友:
主板很贵的吧,楼主也挺行的啊,自己换主板

网友:
没人明白啊,自己考虑吧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再接着换CPU啊

网友:
也可以把cpu拆下来 然后拧开水龙头冲刷CPU座 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你们太坏了!

网友:
可能是太脏了,扔到洗衣机洗洗,然后拿来晾干应该都可以用了、

网友:
你不会是把CPU上的针拔下来了吧

网友:
这种一知半解的,弄不好整台都要换了

网友A:
很不幸,你的手气太差了。

网友:
你给谁检查啊 太坏坑人啦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写的简单了,详细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