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51E外显正常,内显黑屏

楼主(2012-01-15):
接同行一台明基笔记本一修,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不显,查了显卡没有发出DISPON信号

查DISPON信号由U25 TC7SH08FU

量1脚0V、2脚3.3V、4脚0V、5脚3.3V。这门电路是不是1和2脚高电平,4脚才会输出高电平呢?
1脚LCD_BLON_307由SiS307LV显卡控制一个N沟的小管子输出

量SiS307LV输入的LCD_BLON信号0V,换了二个全新的SiS307LV的芯片,故障一样,是不是SiS307LV的工作条个不满足呢,那位师兄,老大们抽空指点下呢,真的谢谢大家的啊
电路图

网友:
在线等高手们帮忙

网友:
是SiS307LV的工作不满足

网友:
先要看显卡有没有检测到屏,查I2C总线上有没有脉冲

网友:
谢谢,再量一下

网友:
谢谢二位的帮忙,我现在查查

网友:
屏线和屏幕没问题吗,有的机器不接屏,就没有屏幕的供电,,

网友:
应该是不盲足工作条件

网友:
查工作条件,有没有LVDS信号OUT,有的话就飞个电压过去OK,没有LVDS信号,就查IC的查工作条件,这不是个什么大问题。。。

网友A:
这种通常是比较好修的,楼主好好查一下屏供电上去了没有啊?如ECVDD LCDVCC有电压没有?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B:
加焊一下显卡,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通常是比较好修的,楼主好好查一下屏供电上去了没有啊?如ECVDD LCDVCC有电压没有?

都有啊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显卡,再试

写得很清楚,换二个全新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通常是比较好修的,楼主好好查一下屏供电上去了没有啊?如ECVDD LCDVCC有电压没有?

另外检查一下EC控制的内接和外接转换信号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了屏线量也没有电压啊,没头绪了,所以到论坛找大家帮忙

纠结了,,楼主搞定没哪

网友:
还没有啊,年底忙呢,这个可能要拖一拖

网友:
要是显卡工作条件问题的话,外接不会亮的啊?

网友:
建议量量北桥到SiS307LV总线上的那几个电容和电容两端到北桥和SIS307LV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是屏的供电和信号都有的话,楼主就不要在这里纠结这个BLON了,从IO或是别的地方供个电压让背光亮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加个电压是不行的,你有听过无边大师的课没有,他说过这DISPON没出来,是有原因的,加电我试过,白屏,加电是行不通的,我发这贴只要是想让大家说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这款)有那几个要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电压是不行的,你有听过无边大师的课没有,他说过这DISPON没出来,是有原因的,加电我试过,白屏,加 ...

向你学习,我是看了你上面写的屏供电和信号都有才说的借个电压的,如果是屏供电和信号都正常的话,不会白屏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机器 后来没修好 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