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最近碰到几个台式主板,开机CPU座超烫,掉电!

楼主(2012-01-15):
请教最近碰到几个台式主板,开机CPU座超烫,掉电!开机能正常显示,用手摸CPU座下边贴片电容,超烫,一会就掉电,测量CPU供电都正常,请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华硕M2N的,也有盈通的,都是AMD的CPU。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点评):
在保证散热风扇接触良好的情况下,换U试一下,速龙一代,挂的很多

网友:
保护了啊.那就查CPU这块呀!

网友:
建议换个CPU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有哪里短路了

网友:
CPU电路 核心电压,时钟,复位,PG,VID,等都正常么?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测下有没有短路啊   CPU供电都正常么

网友:
有换过电源管理芯片好的

网友:
板开机是一切正常的,可以正常引导,各种信号都正常,电源管理芯片没换过,CPU在其他板上是正常的。

网友:
板载网卡是不是好的,遇到过雷击坏网卡,网卡没有拆除的,CPU温度出奇的高

网友:
肯定是有地方短路了,最好就是换个电源管理蕊片试下,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短路方面问题。

网友:
上假负载通电,手摸一下CPU供电这里烫不烫

网友A:
不会吧  说个理由来 网卡坏不坏跟CPU温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电源芯片  场管全换了

网友:
请教一下,哪位老师可以从原理方面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现象,或者从原理方面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短路,换电源芯片、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说个理由来 网卡坏不坏跟CPU温度有什么关系?

我也解释不了,我只能说我遇到过这个现象。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一直没时间研究,天天忙,我手里有几块主板都这样,盈通的多点,也有华硕的。